今天接一显示器,电源板有个奇怪的问题!内详!

楼主(2012-08-12):
废话不多说,接到显示器通电只能看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怀疑供电不足,于是拆开,发现爆6个滤波电容,于换掉,发现12V和5V都跳变,12V跳得很厉害,断掉高压板的12V还是跳,换过光偶,开关管,还是跳,于是又把原来的换回去,发现不跳了,

。。。。。。。。。。。。。。。但是,5V变成了6V。12V变成了34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支个招啊!~!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一下呀!!

网友A:
查反馈电阻,光耦和431. 还有PWM的频率设定电阻

网友:
主查反馈电路

网友B:
看下你的电容问题还是那个最大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电容问题还是那个最大的电容的问题

大电容会影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反馈电阻,光耦和431. 还有PWM的频率设定电阻

OK,今天再研究一下!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的二极管

网友:
我也接到过的,是换三极管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故障,是更换电源初级启动电容才修好的。

网友:
查反馈稳压电路,还有兄弟你是不是把高压板的12V断错了啊,把12V反馈给断了

网友:
电压都有,只是电压不正常,肯定是文雅,反馈电路的问题,重点检查431和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