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20E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8-12):
THINKPAD X120E整机一台,上电电流0.004偏低,拆机取主板测试无待机3V/5VPCU,查图纸,测3V/5VPCU供电管理芯片RT8206M工作条件,6脚VIN19V正常,7脚LDO5V正常,1脚REF2V正常,14,27脚EN1,EN2只有0.5V不正常,追查EN1,EN2开启信号是由7脚LDO经PR156过来的,同时还经过PR155输出SYS_SHDN#,断开SYS_SHDN#测EN1,EN2有5V电压正常了,追查SYS_SHDN#是一个温度保护的电路,测得PR195开路,从料板上拆了个549K的电阻换上,温度保护电路正常工作了,但3V/5VPCU还是没有,工作条件都已满足,怀疑RT8206M本身坏,订了个料件换上,可以开机,装机,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思路清晰,认真向楼主学习。

网友:
想问下楼主PR195开路为什么会把SYS_SHDN#拉低,PR195电阻不断路为什么又不会拉低呢,我怎么看都会拉低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修得也挺快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啊?分享一下吧,小弟有急用。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哇。学习了!

网友:
动理论修起来就是一路顺畅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那个温控直接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