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ean jt198j和翰视奇jw199a 的一体板能否通用

楼主(2012-08-12):
求助!谁知到jean  牌子的显示器电源驱动高压一体板能不能用翰视奇的 板子替代,看长想一模一样,只相差 一个音频模块 ,背面的图像处理芯片也一样,据卖家说 ,谁有这个经验,告诉我一下!!这个翰视奇的一体板据淘宝上看和 JT178DP4HD 奇美 JT198UP4LU4是一样的,真假不知道

补充内容 (2012-8-13 13:26):
补充一下,我找到了 奇美 JT198UP4LU4  的板子 我的是jt198j     大家看着这样通用的可能性大吗?卖家不能代写程序,我也没有编程器那个太贵,顺便问下,本站卖的200多的编程器好用吗?

网友:
我的板号 :jt198j7ls4/jean        vp:01/f001
淘宝上的翰视奇版号:jt198up4lu4/hsd     r30:1/dad9

网友A:
叫卖家帮你写个适合你屏的程序进去就可以

网友:
还需要写什么程序哦不就是OSD不一样的嘛功能少了个内置扬声器功能

网友:
要是都正常的话能通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贴子上说得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你们怎么都在说驱动板呢,只要电源输出一样,且功率足够就可以代用的。。。

网友(点评):
兄弟从图上看好像是集成驱动板的耶。

网友:
哥,这是一个三合一板。。。

网友:
问题是原来的故障是什么呢  能换的 屏线一样 只要能亮了 然后改下按键就行了啊 音频不接也行

网友:
装上去试试就知道 了呀    屏线接口一样不会 烧别的地方的

网友:
看看输出电压是不是一样就行了

网友:
最好先查出是什么问题能修的话 修好 淘宝的板子有些不一定能用 很麻烦

网友:
你要买这块板要实现两个条件,1确保电源输出和按键开关能满足你的需求(经过改线)2将你的屏号告诉卖方他会给你写入你所需要的程序

网友:
大胆换,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看板型,似乎完全一样。
你要先看下屏的供电是否一样?
还有按键接口是否一样。
屏供电一样的话,可以装机试用。

网友:
看高压板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然后可 能 要 刷程序

网友:
电源 高压 驱动一体板

网友:
就是一样的东西 , 只是没有音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卖家帮你写个适合你屏的程序进去就可以

补充一下,我找到了 奇美 JT198UP4LU4  的板子 我的是jt198j     大家看着这样通用的可能性大吗?卖家不能代写程序,我也没有编程器那个太贵,顺便问下,本站卖的200多的编程器好用吗?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报告各位师傅 ,换上了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