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供电或供电低简谈

楼主(2012-08-12):
  简单的谈一下无内存供电的检修,首先检查的是1-5脚有无12V供电,1脚为自激脚,为内部振荡输出提供电压。5脚为芯片电压。如无电压则查看旁边有无管状二极管,其有无烧断,查VCC线路问题。6脚反馈,至少接有两个电阻,经分压获得反馈电压,7脚过流设置,拉低电压后关闭输出。有些接有三极管作SD开关。8脚为过流检测作用为防止上下管同时打开。

内存无供电问题较好解决,多为更换芯片,MOS管后电压就出来了。碰到内存电压低时多注意管子,反馈电压问题。 电压很低,多次更换管子,芯片,外围电路正常无果时。 请注意有可能是北桥或9173芯片拉低内存供电,可拆掉电感测电压。

补充内容 (2012-8-13 22:40):
F72815SG 和RT9214 芯片脚位类似,除第三脚一个是REF脚,一个为GND。 F72815SG REF脚无0.8-1.2V电压也会影响输出。查的这一电路记得是跑到F72830。拆除更换F72830即可,当时REF脚无电压,蛋疼的飞了根1V左右的电压

懂得芯片脚的含义 才能下手

咏珩 -1 很好收藏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理解了!

网友:
感觉北桥问题较多

网友A:
也没说明是啥芯片啊

网友:
宝贵经验啊,收藏了。

网友:
FB这个很重要...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我也收藏一一下

网友:
很经典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楼主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B:
有时工作条件都存在 1  5  7 都是高电平单就是没出,而且更换过好几个芯片。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这是很大的福音呀谢谢学习了

网友:
楼主悲剧了,还被加-1分,,话说这个芯片和RT9202一样的定义,容易坏。。

网友C:
VCC和BOOT 是什么意思 求教,谢谢

网友:
收藏了,分享一下LZ的经验,,,

网友:
楼主说得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明是啥芯片啊

应该是w83321g吧。

网友:
字大图清,我这菜鸟看着也能明白点,多谢。

网友:
RT9214  F72815 APW7120。附图。

网友:
只要能详细看懂电路图基本这样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收下了谢谢~~我手上有一张板内存供电下管电压才0.19 电压低~~

网友(2012-09-11):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有些抽象了死都不出电压

网友:
呵呵,死都不出电压的遇到不少,最后打下给桥供电的几组阻值 发现桥已经挂了。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B:
有时工作条件都存在 1  5  7 都是高电平单就是没出,而且更换过好几个芯片。

查下6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和BOOT 是什么意思 求教,谢谢

主供电和自举升压。

网友:
谢谢了 下次我又有思路

网友:
现在的主板研究太细也没有价值,维修费不能提高,没意思。

网友:
进来 学习一下维修方式

网友:
贴子不错,给新手启发

网友:
早两天有个主板(忘记什么平台的啦,D3内存)内存供电才过0。5V,用RT9214换下原来的RT8105,开机正常啦

网友:
那如果分压电阻少了一个,怎么修,没图纸,就用料主板上地电阻怎么调出1.5和1.8v电压

网友:
这个在实地培训中,徐总有专门讲过,先分清芯片引脚定义,八脚的这种芯片,其工作原理大致相同,无非就是BOOT脚和开启脚的区别,BOOT脚区别于内部升压或外部升压,7脚开启的区别是,高电平开启外部无三极管,或低电平开启外部有三极管,

网友:
讲的很详细,新手们都能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