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 集成显卡机器 开不了机

楼主(2012-08-12):
故障 :开不了机  待机电流为0.04  我就此跟换了待机芯片,南桥,联想芯片{注明下  把那个联想芯片拆下来是待机恢复了0.01}。真的是一点思续都没有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IBM的机子不太了解,这个待机电流是不是没有问题?

网友:
忘了说了  待机3V  5v都正常

网友:
我拿了一样的板子  “南桥是卸掉的”  上电待机是0.01或0.02呀 !

网友:
正常待机应该是 0.01 或0.02呀

网友:
0.04待机是没有没问题的。你现象、信号描述的不清楚不好帮你啊。

网友:
3,5v出来没有,写得这么简单神仙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