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我对你真的很无语!

楼主(2012-08-12):
还是那个F83T的主板,问题依旧。
   打开机器,一看机器,遍体鳞伤的。心里就纠结了。那么多芯片都焊过了,咋整???
  没办法,先插可调电流表。居然没待机。不是吧???按照之前修的F83T的思路慢慢查。供电芯片CL=CA的1PIN和6PIN电压都没有。肯定有问题。先修这个。这个机器首先不是出3V和5V,而是出3V和1.2V,EC参与待机。6PIN是由EC产生的。仔细看EC焊得黑糊糊的。感觉他没焊好。或者EC坏了。抱着试试看得态度,把EC拆下来重新焊了一遍,没想到插上可调电流表,机器居然有待机了,测了下3V和1.2V都产生了。于是开机,居然也开了,但是到了0.12就开始掉。估计是缺电压。。。
  现在是3V 1.2V 5V 12V产生了,但是1.8V不产生。
仔细翻看点位图,发现

PL8201和PL8202的电感被别人拆了,PC8209的电容也被拆了,PR8206的10欧姆电阻也没有了。这下有点眉目了。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之前一直以为PR8206是保险,仔细看才发现是个精密取样电阻,起反馈作用的,不能少。原来我用锡连接了PL8202,上管PQ8201立马击穿。如果不连接PL8201的那一条电路,芯片UP6111的TON供电没有,产生不了。
到这里,不知道PR8206能不能随便找个10欧姆的电阻换上去?之后要不要把UP6111芯片换了?那个上管应该就是普通的电阻吧?PC8209是一个1000PF 50V的电容,能用10UF 25V的电容换么?华硕,我对你真的很伤心。。。

补充内容 (2012-8-15 16:36):
最后把DJ=CA换了,把上下MOS管换了,补上PL8201开机,华硕的LOGO就出现了。终于修复成功。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华硕的笔记本本来就不怎么样

网友B:
都完美了 维修的都要饿死了

网友C:
我个人认为PC8209.PR8206只是起抗干扰的脉冲吸收谐振电路,与这无关吧,楼主在查查别的地方,这两个元件不要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笔记本本来就不怎么样

是啊 需要点位图才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完美了 维修的都要饿死了

呵呵 那是 主要是华硕的修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修起来是有那么点意思,修好了就很有成就感的。

是哦 但是请问我上面的问题 你能给我点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PC8209.PR8206只是起抗干扰的脉冲吸收谐振电路,与这无关吧,楼主在查查别的地方,这两个元件不要 ...

我觉得PC8209和PR8206是起反馈作用。但是MOS管都击穿了 肯定有影响,你觉得了?

网友:
华硕的本子相对来说还算可以的了

网友:
华硕的本子就是个神机,没病都能弄出病来

网友:
没有破的本 只有更破的本

网友:
修华硕就是痛苦,又要点位图,又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