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的上电时序,请教高手

楼主(2012-08-13):
    今天看到一篇关于ASUS的上电时序,遇到一个疑问,向高手请教?谢谢
   +5VA,+3VA这两个信号应该是3v,5v供电芯片产生的吧,但那上面说是:+5VAO经过隔离点产生+5VA
+3VAO经过隔离点产生+3VA。

网友:
一直也想弄懂这些

网友:
看看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的资料,我下来研究下

网友A:
不就是经过焊接隔离点,名字改了就不认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经过焊接隔离点,名字改了就不认识了??/、

那这个信号还是来自3v,5v供电芯片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信号还是来自3v,5v供电芯片是吗

当然是了,难道还有别的3V5V吗?

网友:
华硕的信号,过一个节点变换一下名字,电压还是那个电压,

网友:
很多的图纸电压都是这样的!没什么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