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9600GSO装驱动后卡死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8-13):
前一天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开机进系统XP滚动了几次卡死不动,以为系统小孩搞坏了,重新装系统装完以后启动也是在XP滚动了几次卡死,最后用排除法确定是显卡问题,进入安全模式卸载驱动以后能进系统也不花屏,只要装完驱动重启就卡死在XP画面,供电部分检查过,显存和核心都加焊过还是一样的情况,是不是BIOS问题?网上没有搜索到BIOS,如果论坛哪位兄弟有麻烦发到我邮箱,qjwmm200013@yahoo.com.cn,显卡是:影驰9600GSO 384MB 192BIT加强版(三星显存)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 看看有没报错 没报错的话应该不是BIOS问题 核心问题

网友:
我的这块卡是进装了驱动重启进系统黑屏,是核心电压偏低造成的  你查下卡死的时候电压正常不

网友:
对,核心电压偏低,我试过两块了,都是换PWM解决的~~~

补充内容 (2012-8-14 10:55):
噢,不是0.7-0.9V的电压偏低,就麻烦点,不过我也遇到过,一个是PWM坏的,虽然电压对,但是一进系统就掉电压黑屏,另一个是核心虚焊,装驱动,重焊一个核心修复。。。

补充内容 (2012-8-14 10:55):
还有一个是G94核心坏了,一装驱动就黑,没救了,换核心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电压1.2V正常,但是内存1.8V供电的电感发烫

维修论坛有一位和我的故障一样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