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板上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耐压和耐流越大越好吗 ...
请教下电源板上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耐压和耐流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2-08-13):
像用SB5200代SB560有问题吗,是这样的话那就只备大的
二极管
就好了,对吗?
电源

网友:
频率特性,电流,耐压够就行

网友:
凡事都有一个度并不是越大越好,用在不同的位置是有不同的需求只要能够满足需求就可以了。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不仅有电压和电流这两个参数,还有其它参数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