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不能保存时间怎么办?

楼主(2012-08-13):
有些电脑使用一两年后时间后就会出现开机后系统报“Press F1 Resume”之类的错误,一定要按一下F1才能继续启动电脑,每次开机都这样,同时进桌面后会发现系统时间需要调整。

  大概出现这类问题后,一般都会怀疑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可我们换上电脑没有几天或个把星期,就又出现上面的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板的时钟电路出现漏电出现,故障的原因多是电池和时钟晶振周围的贴片电容漏电引起的,只有极个别主板是南桥芯片内的时钟电路出现漏电故障,造成CMOS设置不能保存。

  如果出现此类问题,因为我们每次要调时间,如果不调就会造成一些杀毒软件或注册与时间有关的应用软件无法使用,甚至注册失效。那是不是主板一定要维修或者更换呢?

  答案是可以不必换主板!

  因为现在主板对IDE和SATA硬盘的检测都默认设置为AUTO模式,只要IDE接口上接有相关设置,系统在启动过程中就会发现,已经不会出现CMOS设置值丢失后,硬盘无法使用的情况了。

  只要电脑能够正常启动,以后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第一步:安装自动拔号软件

  因为现在电脑基本上都连接有网络,所以我们只要安装一个自动拔号软件,并把宽带账号加上去,设置为开机启动本软件,并使用默认帐号拔号上网。那以后只要电脑开机启动,一进桌面就会自动拔号上网,再也不用每次点击“宽带连接”了。自动拔号软件我们可以选择中国电信的“星空极速”,无论是联通,网通,铁通,只要是使用虚拟拔号联接宽带的,都可以使用此软件,安装和设置都是中文界面,使用非常方便,并且可以定时拔号上网。

  第二步安装网络时间同步软件

  现在网上有很多INTERNET网络时间同步软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下载一下,然后安装到电脑里,并把软件设置为自动启动,同时同步周期也要设置。

  只要这两个软件安装了,我们的电脑无论CMOS电池有没有电,只要开机启动电脑,就可以实现时钟自动同步,那些应用软件就不会因为时间问题而不能使用了,特别是Kaspersky杀毒软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bios有问题,还有就是coms电路, 说的太复杂了

网友:
可能电池没电,或者 COMS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