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son的本本不触发

楼主(2012-08-13):
aoson是爱立顺的本本,这机器上家有修过,刚来时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奇怪的是拔掉硬盘用适配器或电池都能开机,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这问题好奇怪,先拆开测量测量,看下充电电路

网友:
就拿它是电源不开机维修啦,不用管太多

网友:
就是不上电跑电路,也没测电压什么的,就单独的在跑完硬盘的电路后上电,变成了不触发,烙铁什么都还没动,那段点火回路的电路有点腐蚀,最后弄完也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那就查开机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