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的F22S

楼主(2012-08-13):
求真相帝告诉烧毁的二极管一端接的哪里,一端接地另外一端PCB已经看不清了,如果有程序的话也可以提供下刷一下,故障现象是插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把它去掉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修好后分享下啊。

网友:
元器件很少嘛。。。。应该没难度。。。

网友:
第13脚行信号或者14脚场信号,另一端接地。一般都是5.6V的稳压管

网友:
应该是红蓝 行场 信号线不正常 你那驱动板 信号线经6角门电路  查下就那问题

网友:
1.2.3.都是75欧姆13.14都是600+,暂时没空查有后续就发回复给大家

网友:
这个换好了也不行的。必须要刷BIOS的。我以经试过了。。。

网友:
这个直接换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