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SURF365一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2-08-13):
今天早上一上CPU就掉电。才开始跑马的,后来就瞬间掉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拔除所有外接设备,单板子点……。

网友A:
换电源,打各电压阻值,如果没短,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打各电压阻值,如果没短,换U试试。

换U?纳尼?

网友A:
老大,U是CPU

网友B:
一般掉电的原因,电源老化,质量不行;主板掉电,看电容有古包的没有,漏电,在就CPU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U是CPU

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掉电的原因,电源老化,质量不行;主板掉电,看电容有古包的没有,漏电,在就CPU掉电,,,

都不是啊,。

网友C:
好好查下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查下CPU供电吧

查了啊,没结果。

网友(2015-08-27):
看看网卡是否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部分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