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了一条线, 现在我想在我这台机上再加一个路由器连另外 ...
拉了一条线, 现在我想在我这台机上再加一个路由器连另外一台机

楼主(2012-08-13):
接别人的路由器,拉了一条线, 现在我想在我这台机上再加一个路由器连另外一台机,请那位师兄教受一下,要用到别人路由,能不能用软件破他路由的账号,密码..谢谢
路由器

网友:
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二级路由? 直接用路由当交换机用就可以拉 不接WAN口 就是交换机了。

网友:
2台共用 交换机撒 用啥路由啊

网友:
为什么要破解别人的密码呢?

网友:
设置路由器静态IP就可以了

网友:
你就算是后面有接路由器也不需要前面的路由器的密码 你后面是不需要设置PP0E拨号了的 你要想知道IP就直接看现在的IP是多少就知道他前面的路由器是什么IP段

网友:
设置你的路由器连接方式为静态ip,输入ip地址,克隆mac地址,更改与上级路由器不一样的ip地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