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f22 黑屏

楼主(2012-08-13):
AOC F22黑屏  隐约可以看到AOC的字样。这是高压板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我有一台f22  不开机 刷了程序客户回家用了几天然后又拿回来 郁闷

网友A(2016-06-16):
改个通用高压就OK啦

网友B:
改个高压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高压应该就ok了。

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通用高压就OK啦

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