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新前线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2-08-13):
紫线、绿线有5V ,短接绿线黑线后,只有紫线有5V ,其它没有电压。测主控IC,(型号为:PHY4943D 09320TB ) 6脚有1.3V ,7脚有4.69V,8脚有4.58V,13脚有4.95V,16脚有2.47V.更换过两只13007,测大电容有300V 。是否主控IC坏?手上有7500B,能代替吗?

网友A:
494可以用7500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可以用7500代的

好的,谢谢!我试换一下。

网友B:
用7500B换了,还是开不了机。测紫线是5V ,绿线只有0.75V。

网友C:
对照一下图纸 看是不是494   如果是494  查13  14 15脚基准电压是否5V   绿线的电压是他提供的 顺着绿线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照一下图纸 看是不是494   如果是494  查13  14 15脚基准电压是否5V   绿线的电压是他提供的 顺着绿线查。 ...

请问下启动电阻是和谁相连的。, 还有怎么分辨辅助电源开关管 和主电源开关管。

网友:
问题出在变压器初级的开关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7500B换了,还是开不了机。测紫线是5V ,绿线只有0.75V。

芯片更换了后应该测一下各脚的电压(重点测3、4、8、11、12、13-15脚的电压)对照短接绿黑线前后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启动电阻是和谁相连的。, 还有怎么分辨辅助电源开关管 和主电源开关管。

启动电阻一般是和300V+电路相连  两个一样型号的是电源开关管  剩下的一个就是辅助电源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阻一般是和300V+电路相连  两个一样型号的是电源开关管  剩下的一个就是辅助电源管了。

辅助电源管没有坏,但是一插上电,风扇转了一下,但是马上停了,一只13007烧了。换新的,情况也一样,连续烧了几个。

网友:
电源保护了,检查后级的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初极还有故障,查主三级管周围电路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电源开关管和辅助电源管,怎么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