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S不开机

楼主(2012-08-13):
昨天接到一177S,通电不反应,心中窃喜O(∩_∩)O,强行逼供下:顾客说是修了2个地方没有修好。
拆机,检查电源高压板正常,找个通用驱动板,点屏发现能显示,画面很淡(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明显屏供电电路有问题
继续屏电路拆开:

有点糊糊的味道,仔细观察,IC2处升压芯片击穿,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LTKS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5脚的芯片用什么可以替换?
继续把原驱动板装上,无反应,NND很明显,驱动板也是有问题?测试屏供电后发现5V没有,顺着线路检查:

发现A1PA这个管开路,飞线给屏供电,出现上述状况(画面很淡,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又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这家伙,有点小郁闷,~~~~(>_<)~~~~ ,有可以替换的么?知道的师傅们告诉一下呗,O(∩_∩)O谢谢

网友:
你那种能不能改通用板啊!

网友:
改通通用板了一样也有头疼的问题,按键板的连接线一大堆
就算改了,屏的升压芯片,也得找到,不然还是没法整呀

网友:
我要是找不到元件,直接网上买片板换上

网友:
随便找张坏屏上面都有那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