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盒不能接液晶不显示电视内容

楼主(2012-08-13):
CRT电视盒不能接液晶不显示电视内容

我有一个CRT电视盒,很久以前的,接CRT能看电视画面,现在接17的液晶时,不能显示电视画面,取了有线电视信号线时,又能显示电视盒的菜单,就是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不能显示画面,也不能显示菜单,请问是不是电视盒不支持。我曾用这个电视盒接另一个显示器,这个显示器自带电视输入的,又能显示电视画面,是不是这个显示器的分辨率支持这个电视盒。

网友:
没这种说法,我修显示器试机都是用电视盒,方便。

网友:
有这个现象,液晶的显示刷新率只有60Hz,CRT刷新频率为60-80Hz,一般为了显示效果都会调为75以上。所以不能用是正常的。你看看有没有可调整的菜单项目。

网友:
大哥。 电视盒是分crt的和lcd的, 一般crt不兼容lcd  lcd兼容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