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白屏--屏电路保险坏---更换无果

楼主(2012-08-13):
三星e2220w白屏--屏电路保险坏---更换无果 R35-OR电阻也坏更换也无果 还是白屏。
请问这个屏大家修过那里?

网友:
少个5V电压
云中行
保险换了4.1V

网友:
保险就一个死物,它烧了肯定是因为其他IC有短路,重点查找升压IC
云中行
保险换了4.1V............后级是VGHP

网友:
烧保险 升压电路有短路。
云中行
谢谢版主的奇美屏数据哦

网友:
VGHP始终是3V。已经修好5V电感脱焊~~导致4.1V 加焊后 正常5V。。。亮屏。。。附图
上正常测试点测试电压!!
张定文
不客气 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我最讨厌修屏电路了,麻烦。我都是用好的屏电路片飞线,少哪组电压就飞哪组,很省事但没什么技术含量,看来以后也要学着修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