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坏了 还是驱动板坏了?AOC 2241VG 不通电 按键板灯不亮

楼主(2012-08-13):
手上有一个AOC 22寸的液晶 拿过来 屏幕不亮 黑屏,开关按过没反应,电源灯不亮,测电源板 5v正常 ,
通电后电源板开关与地短路,断电后又正常,按键板正常
这样的问题是电源板坏了  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A:
如果5  12V都正常?  把一体板开关信号线断开 飞到5V上 这是屏幕上应该是白屏 就可以肯定是驱动板问题。查驱动板5   3.3   1.8V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按照版主的方法做了,开关信号线飞到5V上 屏幕白屏了,
之后进一步检查驱动板,发现驱动板上的5V 3.3V正常 ,没有查到 1.8V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2-8-16 21:48):
那天试的时候屏幕还白屏的 很正常 接过新的驱动板之后,屏幕亮一秒不到就跳了!  现在开关信号线飞到5V上的时候  白屏  但闪的很厉害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A:
如果5  12V都正常?  把一体板开关信号线断开 飞到5V上 这是屏幕上应该是白屏 就可以肯定是驱动板问题。查 ...

你好我的也是不开机,电源板有5V 驱动板5V 3.3V 1.8V 都正常,但是我量驱动板按键6个接口,前3个有3,3,后面就没有了,晶振上只有0.8的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B:
后来我把电源板换了,还是原来的现象,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2015-08-24):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把电源板换了,还是原来的现象,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恭喜修好。我也一样最后也换了驱动板

网友(2017-02-07):
我的也是5  12正常 开关键没电源 感觉是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