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显示 办法用完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2-08-13):
ACER 4520 不显示,光板不上CPU电流0.3,上CPU内存,电流0.75不跳动,好像没读过内存(换过内存).此机为单桥集显.测内存,显卡供电正常,加焊内存插槽和桥都无变化。求解?

网友:
不行就拆下来值球或换新的桥啦

网友:
电流跳动几下到0。75的

网友:
直接到0.75无跳变
没确定桥前不想换桥啊,有没有可能刷BIOS喃?

网友:
额 貌似AMD的CPU 都爱坏吧?换个CPU试试先!不见得先干桥吧

网友:
想过换CPU。但手上没有这种U啊。
电流真接升到0.75不跳动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内存有没有跳变不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啦 单桥的爱坏  确定电压和U没有问题直接换桥吧

网友:
先换CPU,再做桥呀

网友:
刷bios 有没有可能喃?

网友:
显卡是不是能问题。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在确定U没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单桥的问题啦!加焊后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重新只求,,,看看!!!刷BIOS的可能性小

网友:
只能先BIOS再不行换桥了

网友:
换个 U试试!

网友:
直接重植桥吧,基本上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然后刷个BIOS,再不行就把桥重新值球重做。再不行就换一个桥。

网友:
单桥 直接干桥   4520  是不是MCP的单桥啊

网友:
BIOS资料出错会挡内存,但看你电流应该连U都没过
4520应该是AMD的U,先换了试试

网友:
有cpu先换试试,大部分是桥的事,重置ok ,小心爆掉

网友:
吧桥去下,从新直球吧,

网友:
换个U,再干桥

网友:
估计是有小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AMD的CPU 和 MCP67的桥很容易出问题 先值球试试 量阻值是否正常 单桥坏的也很多

网友:
U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