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板,开机0.17其它电压全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3):
一块ACER的板,开机CPU电压1.07V开始慢慢下降,把下管全取下来,阻值只有200多,全换了,上管没换,还是一样,又换了个CPU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现在是开机0.17其它电压全正常。真是不知怎么搞了,望老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cpu
芯片

网友:
有没有老师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板子是ISL6262CRZ,换了ISL6262ACRZ,这两个芯片是不通用的。现在换了个CRZ型号的和原故障一样,插CPU没电压,不插CPU电压0.98开始慢慢下降。哎求大师啊

网友:
看一下前面的电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是不是就是CPU供电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