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00S的BIOS刷写问题。

楼主(2012-08-13):
这两天遇到4台 X200S。就是小CPU的那种SLGFM:U3500的。非常巧,巧的很,型号都是7462-A14。

有两台是一长两短报警,于是就报着刷下BIOS试上,因为手里有修好的X200S。

原机器BIOS芯片有两种:25L6405D。。。。另一种25X64V1G。
我分别都备份下来了。但刷在我自己手里新买的MAX 25L6405D上后结果“一长两短”的机器就变成开不了机了!在操作过程中清空及刷写一切正常,问题就是怎么刷完BIOS后板子就不上电呢?芯片损坏?我定了10片全新的呀,换了几个新的结果依然!!费解!

编程器:3000U
代换芯片:原型号的,MAX 25L6405D
问题是:怎么自己备份的换个芯片刷上就不行呢?!

网友:
把原本是好的BIOS再焊回去,开机一切正常!

换上我在好机备份的文件刷后的芯片,换上就不开机!

买我BIOS芯片的是假的?!二手劣质品?

网友:
实际那2台“一长两短”故障机X200S也刚巧是就是BIOS问题------我把好机器上的BIOS焊在故障机上,测机OK!

问题是,怎么用我新买的BIOS芯片刷完好程序就不好用呢???

网友:
是不是芯片不一样呀

网友:
按道理来说:只要封装一样且是8M的就可以的,(另外,你想啊,一模一样工厂出来的X200S,但BIOS芯片打料却不同,25L6405D 另一款25X64V1).

我自己手里的芯片就是25L605D。。。。

没明白这里边的悬机,估计我定的芯片有问题吧。其它的可能性暂时没想通。

上火!

网友:
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改成4M的吧!我改4M的就好了

网友(2014-12-11):
我用了个别的代换贴片的bios 也不亮机 是不是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