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170EA07 灯管连接线三线的。怎么改到通用高压板上

楼主(2012-08-13):
CLAA170EA07  灯管连接线三线的。怎么改到通用高压板上四灯的。改上去之后。开机亮一下。然后黑屏。指示正常亮。
  按开关。关闭在开启。又显示一下然后又黑屏。。
     怀疑灯管线接的不对。或者灯管损坏。

网友:
只能是原来的三线  或改两线

网友:
两灯三线不能改四线。两灯四线可以改三线

网友:
平衡工作的。

网友:
两灯四线的灯管。可以把两条细小白色的线合在一起,插在两灯3线的高压条上。但是两灯三线的灯管,不能把细小白色的线分成两条!

网友:
找到保护线号 去保护看

网友:
买转换线就行了

网友:
先确定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1用两灯3线的高压板点一下原机的灯管确认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若有问题就需要换灯管在换灯管的时候将原灯管的接线改成4根线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用通用的高压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