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在滚动条5到6秒后掉电

楼主(2012-08-13):
前几天客户说电脑温度高一玩游戏就关机,跟客户说:先帮你把灰尘清清。弄好后温度还算正常。在这里试了一下没问题。今天一早,那个客户拿着电脑说:怎么开不了机啊?不可能啊,那天明明试好的啊,马上插可调电源,看电流跳变,很正常啊后来看着电脑,一到滚动条就掉电。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还有又是触发电流停在0.3几左右

网友:
到滚动条掉电 那证明是显卡出问题了 到滚动那就开始加载显卡了 我估计是以为高温引起的 显卡不良了

网友:
是不是高温运行引起虚焊了吗

网友:
哦,  现在不掉电了,不过还是在滚动条那,直接没显示了

网友A:
显卡,楼主清理的时候是不是把散热片拿掉啦。

网友:
拆机裸板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楼主清理的时候是不是把散热片拿掉啦。

没散热片  只是散热泥干了  现在好了  原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了就OK啦。

网友:
遇到问题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啊,我这里有个这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R467这机有通病哦,先按通病处理(换CPU电容),但从现象看外设的问题居多,winxp启动到滚动条后主要就是加载各种驱动了,可以一个个排除

网友:
0。3的时候看看有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啊,我这里有个这样故障的机器

OK了  原来是硬盘有问题  检测到50%几的时候有1000多个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