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C662代换ALC86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13):
没事的时候,研究下台式机的声卡
梅捷单桥主板,原来是ALC861,后置有6个插孔,系统装了N次都是声卡能认,死活没有声音,今天来办它。
861旁边的三端稳压管输入12V,输出为0V,断电,打输出脚的对地阻值,居然对地了。把三端稳压管取下,测量861的25脚,居然也对地了,看来。861是坏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新的861,连旧的也没有,就想到用ALC662来代换。代换之前,特地测量了一下861的40脚,连了一个5K的电阻。662换上后,重装声卡驱动。全无声,把40脚的电阻换成20K,前置面板声音正常,但音量有点小,这个不严重,不管它。再看后置面板,绿色插孔一插入,右下角的声卡管理软件居然提示说已经拨出,一拨出,它就提示已插入,TMD,反了。再次更换后面的插孔,无效果,没办法了,上来求救。

网友:
这种问题跟芯片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你测量一下电路

网友:
板上有个跳线你连了没

网友:
861芯片认驱动无声多数是芯片的事,我也碰到了,用了888,883,850换上去都没反应,根本都认不到。知道怎样解决不???

网友:
试过,ALC655以下用ALC101代换都正常使用,ALC6XX以上基本要用原来的,代换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