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罗工。。WD 320G 台式机蓝盘 读取正常 写入很慢

楼主(2012-08-13):
MHDD 扫描 读取正常的 分区的时候 很慢 写入很慢 说不是固件的问题呢 还是写磁头的问题呢 用那个软件处理好点!
台式机
mhdd

网友:
PC3000或者其他专修软件。

网友:
我这有个1T的也是这情况,放那都没修。

网友:
我也有一个唉

网友:
有没有用效率源的修复硬盘反应慢的功能试看看

网友:
清一下SMART表,有效率源的话,用效率源的修复硬盘响应慢的功能修复一下。

网友:
效率源wd转哟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