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换一体板还是不行

楼主(2012-08-13):
求教老师傅,一台AOC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电源一体板烧黑了一大片,换新的一体板,还是亮一下就灭,灯管接口附近的PCB板开始冒烟,用点灯工具测四个灯管,常亮后多开关几次也会出现亮一下就灭,我应该把问题锁定在灯管上吗????

网友A:
是的 既然楼主高压电源一体板都换新的了 还出一下一亮即灭 那问题就出现在灯关上

网友:
灯管坏,鉴定完毕

网友:
谢谢楼上2位,晚上回去换灯管试,然后再告知大家

网友:
等待你的消息···

网友:
最好先外接灯管试下吧。 试好了在换。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那果断灯管也给烧了,可以先外接两根灯管测试确定一下

网友:
手上没有新灯管,昨晚把灯管都拆下来,一个一个试,还是亮一下就灭,难道四根灯管都坏了,只有换新灯管再看了。还有始终不能接屏下方第二个接口,任何一个接头接上去,PCB板就开始冒烟。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把高压包换掉。

网友:
新板也会坏的。你以为新板就不会烧啊。

网友:
平时备二个带灯壳的灯管

网友:
AOC的好坏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既然楼主高压电源一体板都换新的了 还出一下一亮即灭 那问题就出现在灯关上

楼主调低分辨率看一下

网友:
新的板还是灭,那就应该是灯管问题了,不过还是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灯管问题,灯管不能一个一个的试,要四个都是好的才行,坏一个就会保护的

看了这么多回复,只有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