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上电二极管就烧

楼主(2012-08-13):
高人指点下,应该怎么搞?

网友:
红色圈就是烧的二极管。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6c6693e981c758f5f61f67b2.html
图纸的地址

网友:
悬空场块第4脚看还烧不烧,电压正常的话就是场块坏了

网友:
好的,谢谢,请问下场管下面有个胶片是什么作用的?如果去掉会怎么样?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顺着这二极管向后查,有短路,,

网友:
检查场集成块是否损坏,短路。

网友:
谁让你把TDA4683AJ的绝缘片弄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