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通电电流0.89不读内存不好查啊

楼主(2012-08-13):
dell 1320 通电电流0.89不读内存不好查啊?
DELL

网友:
内在电压什么的有没有吗.数据线正常 不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说的啥意思

网友:
CPU复位有,BIOS重刷过,客户之前的问题用一会儿死机,再开OK,几次之后就不亮,然后过几天又能再开,显卡风扇灰尘封掉了出风口,但是这个机器不像显卡问题

网友:
单板+CPU 通电电流0.89,上内存电流一样

网友:
电压部分应该是OK,BIOS波形好像不太对,重刷过一样

网友:
CPU座-〉北桥->南桥->BIOS

网友:
接个测试卡 看看卡在哪里? 不然这种东西还真不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压南桥那边就亮,于是就干掉了南桥,不行我又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还是需要压南桥部分可以点亮,那边东西都加焊了,怀疑板层断线,无任何头绪。示波器没有,不会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