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3000 航嘉355P 雷击后 不开机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3):
长城网星ATX3000  航嘉355P 雷击后  不开机   打开检查   没有烧坏的痕迹   保险丝没有断开  开关管没短路    有启动电压300V  请问该如何维修  谢谢指教

网友:
有待机没有?详细点

网友:
楼主也不测一下现在有没有待机电压,光说点症状就来求助,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呀!

网友:
先看紫线和绿线电压,判断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
应该没有待机电压了吧。

网友:
副电源部分的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 太不详细了  有没有待机5v电压

网友:
查绿线和紫线电压

网友:
电源找到故障点了吗,上个照片。

网友:
各兄弟请教一个问题 今天遇到一个多彩440A的电源绿5V的紫5V都有,短接绿黑不通电是什么问题  修电源刚入门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了

网友:
看下启动电阻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