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刷 25L系列的芯片错误

楼主(2012-08-13):
希尔特500P刷 25L系列的芯片错误    如:25l2050  25l8005    以前都是好好的   这两天刷就不行了 不存在电脑或者软件的问题    给客服说 客服说 可能是座子的问题  就在基地订了一个  可是还是一样  刷其他芯片就是好的 PLCC和大八角的  就这个不行  烦啊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出问题了

网友:
据说是要在座子的某个脚上接个电容,具体可以问问厂家!

网友:
应该是编程器的问题吧

网友:
大家推荐下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好点想买

网友:
看样子像是编程器出问题了!

网友:
与座子没关吧,要不就软件问题,把系统和编程软件都重装一遍。我还用过此BIOS机。我用的是 SMARTPRO X5的。个人感觉比较好用。就是刷内存BIOS有些认不到而已,其他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