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外接正常, 内接红屏

楼主(2012-08-13):
T60外接正常, 内接红屏

网友:
基本上都屏断线 先打下LVD的阻值吧正常的话 直接测屏线
同意楼主:
5.0
比永远多一天
同意楼主:

网友:
灯管 测下!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Hell.
同意楼主:
灯管发红也是这样

网友:
屏线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