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就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2-08-13):
今天拿一个主板,各大电压正常电压。上假负载也正常。就是上CPU就没有电压。

网友A:
如果换假负载正常,试试换块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假负载正常,试试换块CPU!!!!

换了,不是CPU问题,

网友B:
CPU座是不是虚焊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呀,换了就有电压了,我的那块也一样,CPU没电压,换了就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是不是虚焊

没有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呀,换了就有电压了,我的那块也一样,CPU没电压,换了就有呀

换了没有什么反应。VID信号不正常。

网友:
那12V里出来还接了哪些的设备,比如MOS管上管有没有电压,下管没有短路了,还有连通有没有电阻到CPU那些小的芝麻管,我也是新手来的,今天还跟老师吵了架,回来公司上班,烦呀

网友:
这个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一个就是CPU座

网友:
换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