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C-25C/B机型“三无”,待机灯不亮

楼主(2012-08-13):
故障表现:一台松下一25C/n型25英寸.接通后,荧屏唔亮.扬声器.也无待命指示。 -
故障分析及检修:由故障特征判断.故障部位在电源电路或行输出电路。首先从主开关电源地检查入手,具体步骤与方法如下:
拆壳.发现保险管完不错.于是通电测量JM2处对地电压为310V,整流滤波电路工作正常。测量801(STR51213)第(4)脚电压为0V。由此表明稳压电路或负载电路有故障。接着检查稳压控制电路,查厚膜块IC801内地开关管是否损坏。为此.测量IC80l第(3)脚与第(4)脚之间地正反向电阻与正常值(正向电阻为2kΩ,反向电阻为无穷大)相同,说明STR51213是不错地。检查启动电路,在路检测发现R846地阻值为无穷大,说明R846已经开路。用一只180kΩ电阻更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