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爵豹 7300gt 128M 128B GD3 bios 有有的么

楼主(2012-08-13):
有翔升爵豹 7300gt 128M 128B GD3 bios么 有的传一下  谢谢

网友:
bios专贴里面找,应该有的

网友:
这种好容易坏的。真的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我有吧,我找下明天给你

网友:
这种好容易坏的。真的不能用的
谁说不能用的

网友A:
这卡我有料板,但是不知道压在哪里了,明天给你找找

网友B(2012-09-12):
我有,怎么上传附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我有料板,但是不知道压在哪里了,明天给你找找

恩恩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怎么上传附件呢?

点回复  在打字矿右边有个高级模式 里面有上传附件  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C:
这个爵豹我有5块,1张好的,3张花屏的,1张报废的- -.都不愿意去修去,修好40块1张,没动力.
要BIOS干吗,找个同样的,直接把BIOS拿下来焊上去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爵豹我有5块,1张好的,3张花屏的,1张报废的- -.都不愿意去修去,修好40块1张,没动力.
要BIOS干吗,找个同 ...

有啊  都是bios坏了啊

网友:
爵豹7300GT 128B 128M GD3

网友B:
刚才附件没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附件没传上。

不行不亮啊

网友:
再试试这个,不行的话,应该不是BIOS问题。

爵豹7300GT 128MB 128b DDR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