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中所用:开关式可调电源的选择-----给个建议或帮助

楼主(2012-08-13):
针对维修笔记本中所使用的开关式可调电源,我用过2种杂牌,总体感觉如下:

(1)电压调节基本都是带锁相的,即:电压保持的很稳-----至于“温飘”那是后话,别抬杠啊。

(2)输出电压越高,纹波噪声越大,好像是成正比,比如输入120V和输入5V差距是很大的。----即便加上有源/无源滤波在换上好电容等等摩机后,见效也不大。

(3)针对维修笔记本的可调开关电源:我用的那两款杂牌(一个280元,一个390元,具体品牌不提了)它们的一个共同缺点:对输出电流变化的反应很慢,说1秒/1次的扫描率绝不过份,顶多1秒/1.5-2次?

最重要的:是第(3)点,电流对输出的电流变化扫描做出的反应速度太慢了!!是不是单片机性能差?

对于选择“开关式可调电源”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最好价格在1000--1200以内的,30V 5A 左右的就行。

网友:
以前用过的“开关可调电源”都转人了。
也拆过,里边的MCU芯片都打磨掉了,没型号,还有一款电源的MCU是10MHZ,8位A/D芯片。

---------------------------------------------------------------
下图是我想要选择的一款开关电源控制部分,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我只想选款,好而不贵的电源当然别爱坏……

单片机MCU:STM8S105微控制器 (MCU) Access line, 16 MHz STM8S 8-bit 16Kbyt

CS1180S SOP3.9 24位ADC模数转换芯片

这CPU的速度怎样?针对输出电流变化能及时反应出来吗?能同步响应显示出来吗?-----别连普通的AT3005也不如啊?

网友:
去淘宝买个300元左右的,看人气多的,评价好的

网友:
谢谢,搜过,他们不是用来做试验就是给电池充电或者是做小功放啥玩的,对电流即时变化不感兴趣

成交在400元以内的全新“开关式可调电源”,还是别买了,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