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8-13):
此板不开机,开关针处有5V

不小心触碰IO  开机跑码

研究之后接了三根线出来   三根短接就可以开机   如果任何两根接在一起要么不跑码  另外两根就是开机跑一下马上关机

如图  很菜  大侠 说下 该查哪里   越详细越好  求解脱   不想用三根线开机。。。
祥见下图!

网友:
    IO   换过了  图裁掉 不然上面就有换下的IO

网友:
我也有块相同的板子,也不开机.现在只能吃灰了.

网友:
我有一样的板子!不过内存!

网友:
晕了  我不想知道你们有没有板....

网友:
我有块 和你一样的主板  强行加电 上CPU 内存能跑到26,一断电又不开机了,唉 等待高手解决中。。。。

网友:
楼主好强呀,你咋试出来的用这三根线开机的?下一个电路图,跑线呀

网友:
IO到排针不通,跑线啊,不然就飞线

网友:
测开机的条件啊,开关针到IO,IO到南桥,南桥回到IO,IO再到绿线

网友:
飞线到开关针上看看呀

网友:
楼主飞的什么线啊

网友:
肯定是开机针到IO,或者IO到南桥之间有断线,或者连接它们之间的电阻或者门电路有损坏,还是得跑电路。

网友:
同意上楼,楼主你还是看一下你的IO开机原理,就开机用到的那几脚。。。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IO损坏,建议先换下IO,不行的话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三根线都接了什么脚啊,给个高清无码大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