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412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2-08-13):
联想 L412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显卡已经重植无果
请教维修电路
显卡

网友:
电路问题外切不会花屏把

网友:
显卡没问题的话,就看显存吧,以前碰到过hp的机器内外花屏,换显存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兄弟、求份BIOS,机器是英雄特尔芯片组的,集显,双BIOS,靠桥附近的是4M,靠PC卡槽的是512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