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W19AH雷击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3):
主角:联想LW19AH
情景再现:(顾客描述)一年前被雷击坏,后被自己小孩打开没搞好。(本人检查)简单观察:电源一体板没有了,索要,回应扔了,当时有点晕,打开发现驱动板上没有接线定义,这对于我这小小白来说可真是为难我了,好再有淘宝,搜原装电源板,哈哈,有接线定义,找了一个通用板,按接线开始改装,因为我的通用板只输出12V,所以要加一个转5V的小板子,1、2脚为12V,3、4|6、8脚为GND,5脚6脚不大清楚,先接着再说吧,5接N/F,6脚接ADJ,开机白屏,5、6脚调换,正常开机了,烤机半小时没问题,通知顾客拿货,收费120,哈哈,总体来说比较顺利,就是在安放通用板时费了点时间。上图喽,以图为证!

驱动板接线

转5V,3.3V小板

测试全景

成功上映!!!!

网友A:
那个高压包怎么判断是好还是坏???

网友:
是吗?你去问问你师父

网友:
用表量次急600-1000欧好像,要两个阻值一样大

网友:
液晶只有电源上有变压器,哪来的高压包,CRT和CRT电视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高压包怎么判断是好还是坏???

高压包坏了。亮下就灭。 坏的那个灯管就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显示器有高压包吗?我真不知道

好像液晶没有高压包吧,只有高压条,但楼主这个已经集成在电源板上了啊,是一体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