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1-TVM/S 不开机

楼主(2012-08-13):
华硕N61不开机,不加点。待机电压3.3有 I/O 无问题,桥无问题,强行给主板加电上CPU,内存能跑26、、 一断电还是不能开机,请教高手那里的事,在线等待。。。

网友:
这板子这么老了还不换啊!!!!?????

网友:
不开机条件够吧,1,VBAT 3.3v       2.CMOS跳帽有没有电压,CMOS制高RTCRST信号,3,晶振起振没,极有可能是晶振啦, ,

网友:
这种板子的单桥最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查IO到绿线的线路,看返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A:
加焊桥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有可能网卡坏

网友B:
先刷下bios,不行就看看3楼

网友:
我感觉硬开机可以跑代码,并且跑到26.。。还是IO的问题多点。。。

网友:
好茫然啊,这个分析具体到哪里的问题,是需要经验的吗?

网友:
谢谢哥们,你说的 1  2   3 这几样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不行就换板吧

桥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不行就看看3楼

BIOS会导致不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