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如图,出现这样的提示。。已经刷过BIOS了,这样定死不走,进不了BIOS。求思路。
追加一下:
后面板上的USB数据二极体值501,板载的全是491,求思路。怎么排查呀。

网友:
既然是在初始化USB死机,就重点查USB电路,南桥

网友:
量下各USB数据脚对地阻值,我猜有微短的

网友A:
我量的对地阻值,差多少算不正常。

网友:
条子有没有换过?换800的看看

网友:
USB接口可能虚焊了  从焊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的对地阻值,差多少算不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

你测量的应该是正常的,每一组基本相同就对的,可以换个内存条试下。

网友B:
USB 数据对地505欧各组数据线上下不能超过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数据对地505欧各组数据线上下不能超过5欧。

那说明板上USB针的线路有问题了,下一步应该怎么查呢?板上的两组USB插针全部都是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