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腐蚀很严重 有断线 内有-大图-

楼主(2012-08-13):
新人 第一次修

东芝 j31 不开机  两个月前正常,放置两个月后就不开机了

目测 3887 0414 m08 这个芯片 有腐蚀断线

一求 这个芯片是什莫芯片 有甚莫作用

二求 这个芯片这种情况 该怎末维修 热风吹下来 还是直接电烙铁补焊?

新人 第一次

网友:
现在的症状是 不开机 黄灯闪 短短长 短短长 短短 八次一个循环

网友:
修进水机一定要有图纸,还要细心,只要主板不费基都以修出来的。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那个元件你不知道怎么卸??

网友:
进水机不要烤板哟.在修的

网友A:
新人 热风枪 电烙铁 都可以弄下来 我不过想问问 哪种方法最好 最适合 因为腐蚀的比较重了

网友:
你也太新人了吧

网友:
这是一个充电芯片,主要功能是将适配器的电压电流转换成电池充电需要的电压电流.此芯片的各引脚定义请参考以下PDF.
如果只是该芯片腐蚀,你有该芯片的话建议换之,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拆下该芯片后,用洗板水清洗后再用烙铁焊上去.祝你成功.

网友B:
补充一下,断线部分要用刀子将腐蚀部分的铜皮刮出来,用锡或者加个小铜丝连上。

网友:
这个芯片很重要,不好办。

网友C:
服了你啦,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了你啦,自学的?

咔咔 是啊 被你看出来了

初中毕业10年了,突然想修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断线部分要用刀子将腐蚀部分的铜皮刮出来,用锡或者加个小铜丝连上。

我仔细看了下 那个断线 太细小了 比针尖还细小  要是用刀子刮得话 一刮一片啊

不会自导你们都怎末弄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断线的地方空间这么多是非常好飞线的,找块废板练练手再弄,这样能增加成功率。

网友D:
补线都要靠自己细心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线都要靠自己细心来做到的

有没有补线的视频啊?

网友:
多练几下就熟练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 热风枪 电烙铁 都可以弄下来 我不过想问问 哪种方法最好 最适合 因为腐蚀的比较重了

热风枪就最简单了,烙铁除非你是熟练的,新手就不要用了,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先清洗(酒精、洗板水),刷焊油,风枪吹,查断点飞线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可能你卟适合    这要自己大胆的去尝试啊

网友:
清洗干净 补焊飞线 那里有问题搞哪里

网友:
介个貌似飞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没有图纸很难修,特别是有断线的

网友:
加点焊膏你用风枪吧

网友:
工具全了才能修机器,有个风枪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