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烧桥供电电源ICW83321G

楼主(2012-08-13):
有一块七彩虹945主板无桥供电,故障和论坛里的这篇帖子几乎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7632
换了W83321G以后桥供电正常了,CPUVTT电压1.2V也正常,以为板子修复正常,上CPU开机桥供电IC W83321g就烧了,换了几个W83321G了,也换了几块U试过了,只要不上U就不会烧W83321G,上CPU以后量CPU供电直接短路,,(不上CPU之前打CPU核心供电阻值完全正常)这是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
木有高手???

网友A:
CPU供电短路一般主板就会保护掉,一般情况不会再烧W83321G,我倒觉得桥可能坏了,因为上CPU桥就要工作,如果桥内部部分短路,一工作就会烧供电。

网友:
桥又是要报废了的

网友:
我这个坏的 240 就会烧板,尤其是内存供电很容易烧,确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短路一般主板就会保护掉,一般情况不会再烧W83321G,我倒觉得桥可能坏了,因为上CPU桥就要工作,如果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查下W83321G的PDF吧,也许就是那边出了问题的

网友B:
MOS管换了么?换过管之后要是还不行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我修一个精英代工的C61也是没总线电压,导致没复位,查图发现实一个MOS短路差拆除后总线电压就正常,找个管代替换上后一切正常,一上CPU又烧了,换了3次,最后一量桥1.2v短路,所有的MOS管,电源芯片全拆还是短路,桥挂了!直接板子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换了么?换过管之后要是还不行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我修一个精英代工的C61也是没总线电压,导致没复位 ...

MOS管换过了,就是不上CPU一切电压阻值都正常,只要一上U,桥供电就挂!

网友C:
肯定相连的元件有短路。R ? 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相连的元件有短路。R ? C ?.......

不上CPU的话,桥供电都出来了,你是说桥供电相连的原件?还是CPU核心供电相连的?CPU核心供电好像只给到CPU吧!

网友:
太复杂.想不明白

网友:
疑难杂症 最怕

网友:
重新做桥试试,桥下进灰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