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正常跑码 ??怎么修

楼主(2012-08-13):
主板正常开机但是反复重启  跑码正常  怎么修?哪位师傅修过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是自动复位,还是重启?修这种有I/O,BIOS,桥,外设等

网友:
换IO试试 行不行

网友:
准确来说  应该是自动复位  但是码跑的正常  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我把它的BIOS上去了也是故障依旧  所以BIOS我已经排除了  但是下面我就  没有思绪了还请师傅们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
有人修过吗

网友:
有遇到过,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电容有爆的吗, CPU 温度高不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喽上的师傅  IO坏

网友:
好啊 有学了一招 帖要有头有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