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键盘的求助

楼主(2012-08-13):
现在遇见一个东芝的机器  键盘被客户锁了   小键盘能用 在字母状态下能用 在数字状态下能用  在windows状态下不能用  在pe状态下不行   但是在dos状态下都可以用  一款东芝的老机器

网友:
那就应该是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那你就看说明啦,我又看不到你的BIOS怎么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