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装vista系统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2-08-13):
hp v3000装vista系统认不到声卡硬件 声卡驱动也打不上  有人说要先装UAA总线驱动 结果装了也没用啊  求大虾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
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声卡吗?如果连硬件都找不到,那还谈什么装驱动呢?

网友A:
装XP系统或W7系统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XP系统或W7系统会怎么样呢?

没招了 只能跟客户说装系统试试看了

网友B:
换换系统看看咋样,然后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换系统看看咋样,然后再做决定

好的 只能这样了

网友:
装完系统是好了 但是更新了一下显卡驱动 又不行了  又装了一次又好了  现在什么都不敢动了  这到底是什么是问题啊

网友:
HP的机器有些认不到声卡可以在BIOS里把某个关于声卡的选项禁用就可以了,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