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昂达主板,重复通电断电。

楼主(2012-08-13):
这块板本来是一通电就断电的,检查有一个管子烧了,换了之后就变成重复通电断电,证段卡没显示,复位灯不亮。

网友:
你给的条件很模糊,又没图也不知道昂达什么型号的,换的管子是那个位置的, 怎么求救,,

昂达的板就算了吧!已经退回去了
就是就是!!

网友:
做做IO吧, ,

网友:
一样一样排除 先排除CPU 内存 显卡 电源 一一代换  不行还是主板问题 貌似电源问题大一些 楼主试试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