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单元电压

楼主(2012-08-13):
一、        CPU各模块供电说明:
INTELSocket478平台:
1.CPU_VCOER(又称“CPU_VCC”)电压:Vcore主要是加在CPU内核的电压,用来提供CPU内部逻辑运算单元和执行单元等部件作数据处理工作所需要的电能 此电压大小是根据 系统运行的状态、不同的CPU、CPU上的VID信号来决定的 正常时此电压为:0.6—1.5V之间变化的 没有VCOER电压或此电压不正常CPU是不工作或不能正常工作的
2.CPU_VCCP电压:ccp主要是加在CPU外围及I /O电路上的电压,用来提供负责CPU与外界数据通信I/O、温度侦测过热保护、电源管理等电路工作所需的电能 此电压大小为1.05V 没有此电压CPU是不工作的
3.  CPU_VCCA电压:VccA主要提供内部PLL所使用的电压。(PLL就是CPU内部的频率处理模块主要负责频率的产生、放大、整形、倍频、分频 等)此电压大小一般有两种先择一种是1.5V为支持DDR2平台的电压支持的FSB频率为:533、667、800MHZ 另一种是1.8V为支持DDR1平台的电压支持的FSB频率为:266、333、400MHZ 没有此电压CPU是不工作的
4. CPU_VCCQ电压:这个电压主要是为CPU内部的补偿电压 (1.05V)此电压有问题CPU不能正常工作
5.CPU_SENSE电压:这个电压主要是为CPU内部的补偿电压 (1.05V)此电压有问题CPU不能正常工作
6.CPU_GTLREF电压:CPU内部的GTLBUS总线控制器基准电压(也就是HOSTBUS总线控制器 其实GTLBUS是HOST总线控制器的一种)GTLREF用来给CPU作高低电平的参考电压;GTLREF一般为2/3VCCP。
如下图所示,VCCP一般为1.05V,由一个1K和一个2K的电阻分压得GTLREF的电压大概为0.7V左右,因为CPU普遍采用低工作电压技术,以高于GTLREF电压200mV作为高电平,以低于GTLREF电压200mV作为低电平,细微的电压变化都会引起高低电平跳变,故使用1%的精密电阻。而且一旦分压分错,高低电平的判断就会出现问题,会导致CPU无法正常工作

INTELSocket989平台:
1.        VTT电压:该电压为总线上拉电压(1.05V)主要提供给:DMI、FDI、PCIE_X16、三各总线模块没有或此电压不正常直接导致CPU不工作
2.CPU_VCOER(又称“CPU_VCC”)电压:Vcore主要是加在CPU内核的电压,用来提供CPU内部逻辑运算单元和执行单元等部件作数据处理工作所需要的电能 此电压大小是根据 系统运行的状态、不同的CPU、CPU上的VID信号来决定的 正常时此电压为:0.6—1.5V之间变化的 没有VCOER电压或此电压不正常CPU是不工作或不能正常工作的
3.CPU_PLL电压:(1.8V)该电压主要提供给CPU内部的PLL模块的供电、没有此电压或电压不正常直接导致CPU不工作
4.VDDQ电压:(1.5V)此电压主要提供给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没有此电压或电压不正常直接导致抓不到内存 、不读内存、内存读写出错等等。。。。
5.CPU_DIMM_VREF电压:此电压为内存控制器基准电压(0.9V)没有此电压或电压不正常直接导致抓不到内存

二、        GMCH各模块供电说明:1
1.        GMCH_VCORE电压:(1.05V)北桥核心供电、此电压直接取CPU_VCCP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北桥不工作
2.        VCCA_SM电压:(1.8V)内存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8V_SUS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是抓不到内存的
3.        VCCA_AXG电压:(1.05V)PCIE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CPU_VCCP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显卡不工作
4.        VCCA_PLL电压:(1.25V)北桥自己的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北桥不工作
5.        VCCA_SM_PLL电压:(1.25V)内存控制器的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是抓不到内存的
6.        VCCA_SM_CK电压:(1.25V)内存控制器的分频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是抓不到内存的
7.        VCCA_PEG_PLL电压:(1.25V)PCIE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显卡是不工作的
8.        VCC_DMI电压:(1.25V)DMI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北桥是不工作的
9.        VCC_PEG电压:(3.3V)PCIE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显卡不工作
10.        VTT电压:该电压为总线上拉电压(1.05V)没有或此电压不正常直接导致CPU不工作
11.        VCC_LVDS电压:(1.8V)LVDS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8V_RUN电压有问题或没有此电压直接LCD无显
12.        VCC_CRT_DAC电压:(3.3V)VGA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VGA无显
13.        VCC_TV_DAC电压:(1.5V)TV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TV无显

三、        ICH各模块供电说明:
1.        RTC_CELL电压:(3.3V)RTC模块供电、没有此电压RTC电路不工作直接引起不能触发
2.        1.5V_PCIE_ICH电压:(1.5V)PCIE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PCIE设备抓不到或不工作
3.        VCC_SATA_PLL电压:(1.5V)SATA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HDD抓不到或不工作
4.        VCC_USB_PLL电压:(1.5V)USB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USB设备无法识别
5.        VCC_GLAN电压:(3.3V)GLAN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网络芯片抓不到
6.        VCC_GLAN_PLL电压:(1.5V)GLAN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GLAN控制器不工作、网络芯片抓不到
7.        VCC_CORE电压:(1.05V)核心电压、直接取1.05V_VCCP电压没有此电压南桥不工作
8.        VCC_DMI电压:(1.25V)DIM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2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DMI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不开机
9.        VCC_DMI_PLL电压:(1.5V)DMI总线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5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DMI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不开机
10. VCC_PCI电压:(3.3V)PCI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PCI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PCI设备无法工作
11.VCC_IDE电压:(3.3V)IDE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IDE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ODD无法识别
12.VCC_HDA电压:(3.3V)HAD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声卡抓不到
13.VCC_USB电压:(3.3V)USB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SUS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USB设备无法识别

四、        PCH各模块供电说明:
1.        VCC_VCORE电压:(1.05V)核心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05V_PCH电压没有此电压PCH芯片不工作
2.        VCCIO电压:(1.05V)PCH各输入\输出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05V_PCH电压没有此电压PCH芯片不工作
3.        VCCAPLLEXP电压(1.05V)PCIE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05V_PCH电压没有此电压PCIE总线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不开机
4.        VCC3.3_EXP电压(3.3v) PCIE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PCIE总线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不开机
5.        VCCVRM电压(1.8V)FDI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8V_RUN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FDI总线控制器不工作
6.        VCCFDIPLL电压(1.05V)FDI总线控制器PLL模块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05V_PCH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FDI总线控制器不工作
7.        VCCA_DAC电压(3.3V)VGA模块数模转换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VGA无显
8.        VCCA_LVDS电压(3.3V)LVDS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LCD无显
9.        VCCTX_LVDS电压(1.8V)LVDS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8V_RUN电压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LCD无显
10.        HVCMOS电压:(3.3V)此电压直接取3.3V_RUN
11.        VCCVRM电压:(1.8V)DMI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8V_RUN没有此电压直接造成DMI总线控制器不工作
12.        VCC_DMI电压:(1.05V)DMI总线控制器供电、此电压直接取1.05V_VTT电压没有此电压DMI总线控制器不工作直接造成不开机

网友:
这么好的贴既然没有人顶顶啊

网友:
很好,很有收藏价值,对维修很有帮助,顶一个

网友(2014-04-01):
这些测试电压是都要测试的吗

网友:
这帖子很棒啊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好

网友:
写的太好了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2015-06-11):
这贴真实好,良心帖啊,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478  989还是939啊?

网友:
有人加分没有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以后修板子可以参考!

网友(2016-10-21):
这个好东西啊。先收藏

网友:
资料不错收藏备用,对维修那些名词解释更了解

网友(2017-11-20):
这个跟台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