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电脑只要重新起动就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8-13):
一台HP6520S电脑开机使用都很正常。但只要关机时不点关机。点重新起动的话就找不到硬盘了,进不了系统了,如果点关机,然后再按开机键这样就能正常用。进COMS设置退出后也找不到硬盘。BIOS重新刷过了没用。到南桥的四个电容也换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碰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看看+5V有么问题

网友:
扫描下硬盘。。。 或者主板电池     硬盘模式对不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查一下,最后换南桥